请教三菱PLC编程器

楼主(2011-11-10):
求助!我想用三菱PLC编程器来控制伺服电机,主要是位置控制,请问用 FX1N-24MT,还是用FX2N-24MT,或者用其他的,多谢帮助

网友A:
如果只控制两个伺服电机,经济一点的做法用FX1N,如果楼主资金充裕可以用FX2N加定位模块控制。FX1N FX1S支持定位控制(相对定位 绝对定位)而FX2N不支持,最后说一句浪费就是犯罪。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指点,请问是FX1N发出频率高还是FX1S发出频率高

网友A:
回楼主,FX1N和FX1S一样,YO Y1最高输出频率为100KHZ,控制伺服或步进电机一般情况下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