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伺服ABS值读取问题。

楼主(2011-11-10):
有个J3的绝对值控制模式 用的是FX3U,有个弊端就是,比如我更改伺服参数单独断伺服的电,或者过程中人为的只断伺服的电,则会造成ABS值无法读取,电机无法运行。
只能PLC断电一次,或者复位一次才可以。比较麻烦,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我加了复位单独读取也不行,谢谢

网友A:
其实只要让PLC知道伺服开了还是关了,不就好办了吗?比如伺服准备好,哪怕报警信号也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