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0):
本人下了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6 (中文版)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 V2解压后里面没有附安装说明,本人是初学者不知道如何安装,请问那位大虾能帮下忙!~谢谢!~
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6 (中文版): 它有两个安装环境,先安装那个先呢??GX Simulator-6  文件夹有个安装环境SETUP.EXE,GX_Com文件夹有个安装环境SETUP.EXE
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 V2 : 它有三个安装环境,先安装那个先呢??GT Simulator2 V2文件夹有个安装环境SETUP.EXE,GX_Com文件夹有个安装环境SETUP.EXE,EZSocketGOT
文件夹有个安装环境SETUP.EXE!~谢谢!~
我已经安装了(触摸屏编程软件 GT Designer2 V2.79 ,PLC编程软件 GX-Developer-ver8.86)

网友A:
楼主,先安装环境!
我知道先安装环境,但是问题在于先安装那个环境先??

网友B:
PLC软件和触摸屏软件的环境是一样的,随便安一个就行。都在ENVMEL目录下。
不是编程软件,是仿真软件!~

网友C:
先装EnvMEL这个环境

网友D:
安装过但是卸载了好久没用过了不记得 帮你顶下望高手给你指点。

网友B:
不管什么软件都一样的。。。只有斑本高低之分。估计GX-DEVELOPER 8.86里的算比较高的了。

那个环境的名字叫 MELSEC SOFT通用环境,适用于全三菱。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我变换来安装的,安装不行卸掉再装,装得我快流泪了!~
说出来来跟初学者分享一下吧: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6 (中文版)只安装GX Simulator 6-C内的这个安装环境SETUP.EXE就可以了,其他的不安用安装,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 V2只装这个文件夹GT Simulator2 V2 内的安装环境就行!~

网友E:
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就行了

网友F:
路过,既然问题已解决,就留下一个脚印吧

网友G:
说得仔细点啊,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