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0):
如果是采用运动模组QD75控制的伺服马达的话,是不是,PLC可以控制写入,读出及修改QD75的参数呢 ?QD75软件是不是也可以可以控制修改伺服放大器的参数呢?
还有就是我看QD75里面也有控制增益的参数,伺服放大器也有控制增益参数,不知道这两个参数有啥不同呢??谢谢

网友A:
PLC可以读写定位数据,至于QD75里的增益参数,要看是不是总线(B系还是A系),总线的伺服放大器(后缀B)上是没有增益参数可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可以读写定位数据,至于QD75里的增益参数,要看是不是总线(B系还是A系),总线的伺服放大器(后缀B)上是没有增益参数可设的。

你说地是MR-J2S -B伺服放大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