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xp q0.0源型输出如何改为漏型输出?我要和mr-j2s 伺服连接的

楼主(2011-11-10):
s7-200 224xp q0.0源型输出如何改为漏型输出?我要和mr-j2s 伺服连接的?大家用过隔离光耦转换的吗?

网友A:
汗。。。J2S的没有。。源型接法么?

楼主:
谢谢楼上,我要用q0.0输出脉冲接到pp端子上,q0.0是源型输出,pp是漏型输入的,怎么接?

网友B:
输出有啥关系呀,又不是输入为

楼主:
楼上的朋友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转接一下。

楼主:
频率应该不够

网友D:
用三极管转换下,不过要算好限流电阻

网友E:
电子线路

网友F(2011-12-10):
你可以加个PNP的三级管 型号为9012 就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G:
改伺服输入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