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收到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11-10):
三菱1N的PLC输入手动外面干扰,造成误动作啊,监控时有两个输入点老闪烁,请大家讨论下

网友A:
看是不是有输入线接地了?

网友B:
在PLC的输入点的位置将两个输入信号的接线全部拆下,单独试一下,就知道是哪个输入信号收到干忧了,然后再查线路是不是有接入错误的地方,如果没有就是有干忧信号。
绿色的微笑

楼主:
按2楼说的话,那应该受到干扰了,因为那里面焊机很多啊,但误动作只是偶尔会有一次

楼主:
如果是受到干扰,有什么好办法消除干扰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