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误动作的问题

楼主(2011-11-10):
有一台用三菱1N的PLC和珠海运控的伺服系统,偶尔会出现伺服马达走不位,下步就动作了,现在的环境是有很焊机,还有很多变频器控制马达

网友A:
那肯定是干忧信号造成的问题了,将PLC与伺服控制器的接地部分可靠的接地,将外面的干忧信号尽量离机器远点,特别是电焊机大电流的信号干忧很大。只要整个系统可靠的接地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多年中已经处理过这样的故障很多了、试试吧。
绿色的微笑

楼主:
好的,试下看了,谢谢。以后多向你请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