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变压器带两台132KW的泡料电机

楼主(2011-11-10):
315油浸式变压器带2台132的泡料电机,行不行啊,
电机星三角启动的。属于重载,电流很不稳定,至少都有250电流,有时跳到300-400但时间不长。
变压器短时过载应訪不会有问题吧。
油浸式变压器的变压器过载能力怎样

网友A:
315KVA的变压器带两台132KW的电机当然没问题了,总功率才是变压器的60-70%,完全放心大胆的使用啊,绝对没问题。
只是起动的时候不要同时启动,最好是一台起动正常以后,再起动另一台电机,否则两台同时的时候电机的电流对变压器的冲击太大,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变压器短时间过负责是允许的,但要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