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ND= K2M140 K0的问题,请大侠们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1-11-10):
请问这条指令的定义是什么,特别是k2m140 是什么意思?
这条指令是比较指令但是 格式中没 常量加数据寄存器的吧?
本人是新手没接触过刚刚开始学的!

网友A:
不太明白

网友B:
K2M140是指M140-M143,M144-M147这8个。M( X, Y)是位元件只有ON和OFF(1和0),四个位元件可以组成一个字元件(像C,D)。这条指令的意思应该是当K2M140的当前值等于0(M140-M147都为OFF)时,有输出。你写的少了一个目标元件即输出的那个。如:LD X0 AND= K2M140 K0 Y0 当X0接通, K2M140的当前值等于0,那么Y0为ON。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2楼正解,这是一个触点比较指令,意思就是M140---M147全部OFF,后面的指令执行。
下载积分:+2(plc学者) 师傅说的对
下载积分:+5(liuliangdt) 给你回报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