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怎样退出步进指令?

楼主(2011-11-10):
各位大哥,我是新人,在用GX Developer7编程的时候怎么也退不出步进,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如下图,在测试的时候为什么运行不到RET处呢?

网友A:
因为S25一直被激活,因此 ,本轮执行了RET后,下一轮还是S25啊。
在S25中,应该复位S25。

楼主:
RET不是结束整个步进程序的吗?我的程序中是以S0开始的,S25是其中最后一步,RET不是可以结束以S0为始的整个步进程序,返回原母线的吗?

网友A:
RET只是告诉PLC操作系统,我一个循环结束了,并没有其他意思。
因此,你必须在程序中体现: RST S25
SET S0

网友B:
RET无非是步进指令结束的一个标记。你可以在结束S25时写一步返回到步进开始步比如S20。不建议返回到S0,原则上S0~S19为原点回归区域使用。

楼主:
这样啊?!我先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C:
如果程序只有一个初始状态S0的话,你的程序又只执行一个循环。可以在程序最后加一个LD M2
SET S9到另一个初始状态。

网友D:
学习了。还是热心人多呀!

网友E:
最后一步S25中没有转移到哪一步去,当然只能停在这一步

网友F:


网友G:
用ZRST 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H:
9楼说的对

网友I:
新人学习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加SET S9
STL S9要得不
只要SET S9

网友K:
2楼正解

网友K:
抱歉是1楼正解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因为S25一直被激活,因此 ,本轮执行了RET后,下一轮还是S25啊。
在S25中,应该复位S25。
不用复位S25吧.他这程序运行到最后一步S25后,没有写下一步到哪,怎么进行,或是回S0,或是步进外M2做什么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M(2011-12-15):
复位指令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