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菱FX系列转入西门子200

楼主(2011-11-10):
以前接触的都是三菱的FX系列的PLC,西门子的都没有有过。
现在看西门子200的手册感觉到很烦躁,有很多都不明白。
西门子200的手册好像没有FX的手册好《主要是讲指令的那一块》

网友A:
你主要想知道啥呢,实际差不多的为,主要知道怎么编程为,以及指令的使用就行了为,我最近也在研究西门子为,以前也用的三菱

网友B:
我正在学习,不过对于200的我现在算是入了一点门了。你还是要先搞清楚IB0 IW0 ID0 /QB0 QW0 QD0 /VB0 VW0 VD0/这些东西的意思。这样就好了的。

网友C:
呵呵,看来不少人都是从三菱学起的。

楼主:
现在终于发现西门子比三菱的好了

网友D:
三菱的脉冲控制感觉比西门子容易操作和理解,可能我习惯用三菱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终于发现西门子比三菱的好了
请说说心得。我现在还是觉得三菱方便很多。例如步进控制程序,觉得西门子搞得很复杂的。

楼主:
西门子的比较灵活

网友F:
西门子的控制位置的都有向导,方便多了,况且我觉得西门子的200的都是格式化的东西,就像公式一样带入即可

网友G:
很多人都说用了西门子的就不想再用三菱了

网友H:
改天也来学学200
工控学徒,虚心学习
lib0

网友I:
把程序读懂,再在200里面编,没有直接转的,即使是拷贝STL,两种PLC也有差别

网友J:
西门子好哦,多台PLC通信电脑也不用搬上搬下,很方便哦。
步进伺服也很方便哦,还有专门的块块咯.

网友K:
我以前用的是西门子,现在用的是三菱,总体感觉还是西门子的好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