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940触摸屏RS422口怎么和电脑连接

楼主(2011-11-10):
我有一台三菱的F940的触摸屏,通讯口232口被破坏了,现在想利用422口与计算机相连,上载程序,不知道怎么接线,请高手指教,232口和422口来自电路板上的同一个元件,我想在板子上焊接个串口或者在422上加线,让422口也能当232口用,请教高手

网友A:
422转232或者USB

网友B:
用4线的485或者422即可。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422口好像不能用于计算机上载程序

网友D:
下载一个接线包吧,自看看做一根线完事

网友D:
RS232坏了在坏的电脑主板上撤一个装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