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站模块

楼主(2011-11-10):
QJ61BT11N模块老是报错亮红灯,
DA——DA,DB——DB,SLD——SLD,DG——DG。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灌个空程序看,如果灌空程序后,再复位,模块不报警的话,就是你程序设置有问题了,还是一样是灯亮的话, 在软件上有个系统监视,上面能读到每个模块的状态,包括模块报错代码都有,到时候报代码给我我给你解释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灌了个空的就变成一闪一闪的了,没有错误代码的
不是PLC CPU报警,是QJ61BT11N主站模块报警。

网友B:
是不是电源电压的缘故。我只是猜测。勿怪!

楼主:
不怪不怪,不是电源的问题了,现在知道了是设定的问题了

网友C:
要设定站号。通信频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