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斯伺服,一开机就报编码器故障 ,编码器是增量式的 ,

楼主(2011-11-10):
伊莱斯伺服,一开机就报编码器故障 ,编码器是增量式的 ,什么情况

网友A:
看看编码器的线有没有断的。我刚刚处理完这样的一个故障。安川的伺服,上电就报编码器故障,拆开插头一看是线断了,焊上就好了。太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