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检测与定位问题

楼主(2011-11-10):
环形工件上有对称的8个孔,工件可以旋转,通过传感器器控制旋转电机定位孔,而且工件的直径不一,多少种也未定,请问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
孔的定位是随意的,随便哪个都行

网友A:
孔的直径多大?

楼主:
孔的直径很重要吗,这个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估计10MM左右

网友B:
孔的定位孔径不知道怎么定位啊?而且孔心离圆形工件的中心的距离也要知道啊,中心距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决定你使用传感器的型号啊。
绿色的微笑

楼主:
工件直径是不一样的,是变化的,孔的直径是10MM

网友C:
可以用视觉系统,
可以识别,定位,量测

楼主:
你好,继续问下,视觉系统如何使用,工件尺寸不固定的问题怎么解决。视觉成本是否有点高。
我想用可以检测一条线的光电开关,请问能否实现。

网友D:
可以用簡單型的視覺檢知器
如果要用一條線的就變成你要
選擇比你孔徑小的檢測光點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我路过一下
明天会更好!

网友F:
视觉系统要很大成本吧,还要摄像头、激光、测量传感。。。?

楼主:
是啊,我这个简单定位并不想弄得太复杂

网友G:
光传感器好了啊

网友H:
我感觉用光钎比较好!做个可调整的支架,可以根据工件的大小调整!

网友I:
在孔的一端安装一个较大面积的光源,在孔的另一端可能会有空的位置安装多个光电开关,然后把所有光电开关的输出信号并接在一起,任何一个开关感应到光线就可以确定孔的位置了。
不知道这样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J:
我感觉用光钎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