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基础问题!!!关于X常闭!!!

楼主(2011-11-10):
输入继电器X 外接的是指行程开关的触头还是指继电器类似线圈的部分?
简单的说就是X常闭 外接到行程开关是接常开还是常闭?
谢谢大大们啊!

网友A:
输入就是外部输入的符号化,

网友B:
内部常闭1 外部常闭1 结果常开0
内部常开0 外部常闭1 结果常闭1
内部常闭1 外部常开0 结果常闭1
内部常开0 外部常开0 结果常开0

网友C:
如果你在程序里面使用X的常闭点,那么外接行程开关断开时,有一个为1的结果。那么外接行程开关闭合时,有一个为0的结果。就是和外接开关互反。
如果你在程序里面使用X的常开点,则程序内部结果和外接开关的状态一一对应。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2012-02-02):
2楼正确

网友F(2012-04-30):
你说的x常闭是程序的闭点,而行程开关是用来控制X闭点的。

网友G(2012-08-10):
外部是常开,内部就常闭,外部是常闭,内部就是常开

网友H:
当然是线圈上

网友I:
0+0=0
0+1=1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