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0):
注意材料只要一个点动按钮和三个中继,我知道是可以做到的!但我不是很懂请帮助不用PLC.是用外部控制

网友A:
简单互锁,自己划拉划拉吧

网友B:
网上收索一下,很多

网友C:
呵呵,我现在给我下面兄弟出的题目就是这个,其实很简单啦!!!

网友D:
简单画了一个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道题,自己没接出来,和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F:
如果用在现实中,直接自锁按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简单画了一个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自己试过吗?自己试试,有问题啊!

网友H:
長知識了,希望更多人解達!
!!!

网友I:
这图貌似行不通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图貌似行不通啊

经分析,图是可以的,但对按的时间有要求,如按压时间太短,会灯不亮,按的时间太长,则灯一直在亮灭交替形成震荡

网友I:
呵呵~~我用三菱编程软件画了一个,有什么不足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是新手 这个图按的时间长会亮灭震荡 但为什么按短了会不亮呢

因为是继电器,所以触点动作是有蛮长的时间的,而且设计都是优先断开的,即常闭触点断开所需时间远小于常开触点闭合所需时间。那个图中如果你按的时间小于触点闭合时间,就会不亮,当然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情况。
550374389图可行

楼主:
多谢大家的鼎力支持,我已经做出来了!不过我很感谢4楼的朋友!他画的图是可以的不过KAI要加个常开触点就行。。。。。

网友L:
LD X000
ALT M0
LD M0
OUT Y000

网友M:
以前画的

网友N(2012-01-03):
4楼和10楼的线路都不通啊
有问题

网友N:
4楼和平共处10楼的线路都不通啊
有问题

网友O:
alt命令,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