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秋山四色对开印刷机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10):
在我们地区有一家印刷厂的直流电机轴断了,现在修理未果。我想问一下如果改变频的话,应该选用多大的电机和变频器。原直流电机无标牌,机器的电源是三相220V的。

网友A:
你要说一下轴的直径吧,才能提供准确数据啥

楼主:
轴头的直径60MM

网友A:
按你提供的轴径最小电机也有30KW以上哦,大部分印刷用的是励磁调速,用变频也可以,变频器要大电机1.5倍才能稳使用,提醒一下轴径是输出力,买同样大的轴径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30KW的变频器,配30KW的变频电机可以吗?

网友A:
变频器易坏,最好变频器大1.5倍
下载积分:+5(sylgq) 热心助人

楼主:
我有施耐德ATV71HD30N4变频器30KW的

网友A:
调在50%的转速试运行一下,测一下变频器扇热板的温度,65度以下可以提速,65度以上应降速.

楼主:
变频电机用4级的对吧?谢谢。

楼主:
选什么型号的电机好?产地?

网友A:
根据以前电机转速来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