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QD75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的程序怎么写,麻烦各位大侠教教我

楼主(2011-11-10):
模块是QD75P1的 三菱驱动器 MR-J2S-20A

楼主:
有没有大侠能帮帮忙,小弟先谢过啦

网友A:
QD75的程序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要设置很多东西的,当把这些参数设置完了,写程序就不那么麻烦了

网友B:
你照着第6章那个程序例子配完基本参数和具体参数就行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C:
Y8 AND Y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