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触摸屏GT1055-QSDB-C通讯三菱D700变频器,高手赐教

楼主(2011-11-10):
哪位知道怎么用三菱触摸屏GT1055-QSDB-C通讯三菱D700变频器。主要用于设定变频器频率、转速、正反转、运行、停止、监控频率。

网友A:
确实需要把邮箱给我

网友B:
虽然没用过。。印象中看过这方面的资料,方法是:在做触摸屏的时候新建工程向导选连接机器是变频器。。画面制作的时候参考下手册。。通讯方法是触摸屏的422口连接变频器的RJ45

楼主:
谢谢!我的邮箱:
niyulin.888@163.com

网友C:
在程序里把电机的转速,频率存在相应的寄存器中,编写触摸屏程序是,是要显示这些这些寄存器数据就好了,变频器与PLC进行485连接,很简单,也容易操作。不过如果你的PLC没有485模块的话需要外接。

楼主:
我刚咨询过三菱客服,GT12以上才可以同事通讯PLC和变频器,要是有人用过或案例奉献一下呀。

网友D(2012-07-02):
希望大侠也给我一份,非常感谢!邮箱:
chuanhaiso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