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DOP-B和永宏FBS-32MC PLC问题?

楼主(2011-11-10):
今天头都大了,遇到了个头痛的情况:台达屏DOP-B在WIN7下不能安装USB驱动,没办法又装了个XP双系统,在XP下能; 但永宏FBS-32MC PLC在XP下不能连接,在WIN7能,用的是(笔记本)USB232-P9,是什么原因呢?总不能在二个系统开关机吧,这种PLC不常用不想买条专用的连接线。请高手救命!!!

网友A:
两台电脑到现场就好了
台达 B 系列屏直接用 U 盘可以上传下载 很省事的
台湾永宏plc

网友B:
永宏plc怎么不能在XP 下连接呢 普通串口转232的就可以啊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