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Q系列Q02CPU上传与格式化不完全如何恢复啊?

楼主(2011-11-10):
想请教各位大师傅:
最近我在上传一个程序,但是当时PLC没有打到停止位,程序写了很久也写不进去。。。取消之后我就想下载,但是下载也下载不了,后来我就直接格式化内存了。。。可是PLC错误灯一直闪亮,程序再也不能上传与下载了。。机台也断了电,PLC也不能运行了。。请问那个高手教一下我

网友A:
三菱的Q02的可以在运行状态下载或者读取的。你可以扣下电池,过几分钟后装上。

楼主:
试过了啊,还是不行啊。。。

网友B:
拔掉所有模块,往里面写入一个空程序,看PLC还报错吗?估计不会报错,若果还报错就麻烦了。

网友C:
写个程序就可,里面系统的程序是不会因你改变的,即使是格式化程序时候中断也是可以的,

QQ:84818626

网友D:
传个空程序试试
Stronger

网友D:
传个空程序试试
,用OMRON的PLC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么弄的,不知道三菱这个可不可以
Stro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