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与电机线之间有电压,电气高手请进

楼主(2011-11-10):
最近在外调试,碰到一点情况,大家帮忙分析下
调试一电控柜,前2天好好的,后期突然就启动变频电机,空开就跳了,几次都这样,查线,电机U,V,W没短,没问题,后来查到,电控柜电机的电缆屏蔽层的接地和U,V,W有1.9V左右的电压,接地线是接在电控柜背板上的.短开接地线后,就正常了.
大家调试的时候,有没碰到这种问题?
电缆屏蔽层的接地和U,V,W有1.9V左右的电压是怎么来的?有可能是开关电源或是变频器引起的?

网友A:
好像是感应电。
下载积分:+1(xqx666)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网友B:
接地线是接的中性点吗?接地就是起消除感应电的作用。可以测一下地线和零线之间的电阻看看
下载积分:+1(xqx666)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网友C:
支持2楼
下载积分:+3(jx_einstein)

楼主:
接地线是接的中性点吗?接地就是起消除感应电的作用。可以测一下地线和零线之间的电阻看看
接地线是屏蔽层接地,一边是电机的外壳,一边是电柜.

网友D:
我前段时间也听同事说过这种情况,电缆屏蔽层的接地和U,V,W有30V左右的电压,直接就影响到收卷的纠编了。当时也想不明好电压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啊???

楼主:
两端接线的话 很可能会使地线形成环路从而产生环流而出现地线上的电压降,若地线有电压降则可以说明地线在某个点不为零,或是负值 或是负值;如果作为参考点的“地线”的电位都不为“零”,则任何点对地电压也会受其影响。 建议采用单点接地(即拆除电机外壳端)。
明白,伺服电缆的接线,说明书上图示不是:接地线是屏蔽层接地,一边是电机的外壳,一边是电柜.

网友E:
啊是将电机外壳端不要接地吗,什么是拆除电机外壳端

网友F:
正常的感应电,变频器就是干扰源头

网友G:
我们公司的变频器接地一般只接电机侧,柜内在根部悬空,不接,两边都接地变频器经常报警
下载积分:+3(jx_einstein)

网友H:
我在外调试多年了,我想应该是你的接地线没有接好,或者是你的柜体的接地没有达到标准,造成接地电阻太大,所以才会形成1,7V的电压存在,如果可靠接地的话,就不会有这种现象,而且屏蔽线的外层屏蔽层也必须与柜体的接地体可靠连接,电机端与现场的屏蔽线也必须与电机的外壳和设备基础可靠接地。就能完全消除变频器,直流调速器,大功率用电设备,频繁起动设备,电焊机等最容易造成干忧信号源。
下载积分:+3(jx_einstein)
绿色的微笑

网友I:
支持10楼,变频器端接地应该悬空。

网友J:
如是漏电开关,就错把工作零线当做接地,这是老师傅常出的毛病,否则电缆漏电.

网友J:
屏蔽线接地,不会引起开关断电,只有真真漏电才会

网友K:
你的接地没有独立吗?LZ

网友J:
我们的工作零与保护接零接地完全分开,进入现场,部分漏保又有工作零线,

网友L:
那应该是接地线与相线间有短路。如果地线接地良好,地线与相线间不只1.9V,应该200多伏。

网友M:
如果楼主的空开是漏电保护型的,那13楼的师傅可能就正解你的问题。我们公司有台机就出现过不定时跳闸的故障,一直找不到故障的根源,打雷闪电时就跳得厉害,有时好几个星期正常,后来终于发现是主机和辅机的的电源搞错了一条线,接回来后,这个怪现象就排除了。

网友N:
我们的都是变频器接地都是悬空的

网友I:
变频器屏蔽如果不悬空的话的确会造成空开跳闸,我们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如果跳的是总电源而又是带漏电的话,就可能是灵敏度过高。

网友O:
电缆有破损的地方,绝缘不好

网友P:
路过 见识一下

网友Q:
接地不良 形成电位差

网友R:
如果变频器输出线路长,不宜用漏电开关。说明书有说过原理。
下载积分:+3(jx_einstein)

网友S:
是感应电压,看你是否把变频器的uvw线拆掉测量的还是没拆测量的;如电源接的是漏电开关是不行的,因为变频器里有大电容,接地等等,所以变频器电源不宜接漏电开关。
下载积分:+3(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网友T:
赞成11楼的说法

网友U:
我是个菜鸟 ,啥都不会跟你们学习了

网友V:
怎么我的回复是非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