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模拟量程「+/-10V」和「0...10V」

楼主(2011-11-11):
我用的PLC是西门子S7-300系列,软件在仿真输入卡块中,看见如题目的两款量程可选,就产生以下的拟问了。
我使用的传感器手册上写「0-10VDC」,DC应该也有0...+10V和0...-10V,问题就是我该选「+/-10V」或是「0...10V」呢?
请指教。

网友A:
300的硬件组态里面可以设置,具体你看你一下

楼主:
所以我应该选那一个呢?我不知道「+/-10V」和「0...10V」有甚么分别,可以解释吗?

网友B:
看你控制什么东西,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控制变频器选输出0-10v就可以,

网友C:
一个是-10v到+10v,是20v的量程,一个就0到10v

网友D:
+/-10V与0~10V是两个不同的量程概念,如楼上所说,请楼主分清

网友E: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F:
你好笨,-10~+10,那时仪表功能,万一你的仪表只能0~10呢?是换仪表快还是改软件快?

网友G:
有的时两个极性的用+-10V,单极性的用0-10V,关键看看你是什么控制,具体怎么用,那就随你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