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2N 8 0MR可以做二轴定位吗?

楼主(2011-11-11):
请大家帮忙,二轴定位用FX2N 80MR做定位精度厘米可以不

网友A:
MR也不能发脉冲阿,不知道80MR能不能带定位模块,再说了你用80点的做2轴定位有点浪费了吧?

网友B:
不加定位模块的情况下不能实现,因为FX2N不支持定位控制(况且是MR的)建议使用FX1N 或FX1S.

网友C:
fx2n-mt可以的用PLSY指令

网友D:
不行的。要加定位模块

网友E:
今天很高兴

网友F:
改用晶体管输出的还可以。就是用MT的。

网友G:
我告诉你如何该MR发脉冲,只需要PLC的输出给过信号给计时器。找一种计时器可以在0.0001秒动作的,推荐一种 松下LT4H计时器出点闪烁0.0001秒/次可以达到你的需求

网友H:
外加两个定位模组就可以了,FX2N-1PG就是定位模组。

网友I:
要加定位模块

网友J:
要加定位模块,跟9楼说的一样

网友K:
可以加编码器用中断达到你的目的啊,你的精度要求不高啊,

网友L(2011-12-14):
可能得加脉冲输出模块吧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