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1):
                                  图中A点作为排线的起点,,,,然后往B点移动,,,,,,实际中到B点方向的时候后,,,私服并不是在AB两点的平行点换方向的。。。。。请问我应该怎么样计算,,从A到B 让他们每次换方向的时候都是在一条平行线上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每次在两边的线都会重叠,,,,  我认为是换向的时候没有在一条【平行线上,这两个点我应该怎么算,,让私服每次都到这里换方向   ,,,,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A:
两边装个行程开关到位就换向

网友B:
用尋邊系統下去做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用没用过钓鱼的海竿,那上面那个绕线轮东西可能会对你有点帮助
明天会更好!

网友D:
恩,四楼有道理,
六楼说的太荒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装个行程开关到位就换向

   我那两边的限位就是换向用的

网友E:
太浪费了,用机械的最好,我试过的,用步进电机应该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效果就是没有机械的好

网友F:
两边会叠加起来我认为还是两边的两个接近开关没调到最佳位置。一碰到这两个传感器伺服电机立刻反转。
再提点小建议: 伺服电机是用作排距的,应该根据不同的线宽配合好卷绕电机的转速,也就是说宽的伺服电机就走多点,窄的就走少点,计算好脉冲数的话排出来的线看上去会很好看。如果确实有很多种规格的话建议做个配方。

网友G:
把卷绕角算出来,在编程防叠程序,

楼主:
之前的程序就是根据盘宽来设定,脉冲量的,到边可以设定停顿的圈数,效果也不理想,,后来才改成这样。。但是还是不好,比算盘宽的好点,,,到边了,我让私服先停顿在来个猛速跳开一个线宽,现在还是不理想,,,有没有谁可以提供个计算的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太浪费了,用机械的最好,我试过的,用步进电机应该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效果就是没有机械的好

用机械的最好。

网友H:
楼主这样的设计,耐用性和可靠性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卷绕角算出来,在编程防叠程序,

   有没有具体计算方法

网友I: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J:
我们厂里用的卷线机都是机械的,只是卷不同型号的须更换相应的卷轴。

网友K:
距离一量,用凸轮就可以达到效果了

网友L:
是中拉机收线机,图中伺服电机用单相电机也可以的,限位开关起变换方向的作用。

网友M:
我以前在生产电线的厂呆过,用普通的电即就可以做到,在我记忆当中好象也不是复杂,不过我忘收卷系统的结构了.要不然我可以帮你一出出注意

网友N:
我是来学习的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O:
这种应用在我厂有类似的案例,但换向是靠机械机构来实行的,
交流马达负责卷取
伺服马达负责横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距离一量,用凸轮就可以达到效果了

能不能具体点说下

网友P:
的确要用凸轮才能实现你所达到的效果,不用凸轮,因为在换向时候会有冲击,所以在变向时候很容易乱的,凸轮曲线就是带循环的双螺杆结构,楼上所说的机械结构就是双螺杆结构,你只要编写一条曲线就可以,前提是你的控制器要支持凸轮曲线。

QQ:84818626

网友Q:
你这个机械设计得不行,要电器去补救是比较难的。

网友R:
我们公司也有相似的东西,用一个排线器加个电机就解决了.

网友S:
观察下机械卷线机就知道了,其实在AB两点时都不平行的,在AB两点启动和换向时要有不同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