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如何把计算出的每日产量进行定时记录到触摸屏

楼主(2011-11-11):
如何把计算出的每日产量进行定时记录到触摸屏上?把每天的产量记录在寄存器内。
补充说明:
1、今天的产量记录在PLC停电瞬间的寄存器内,如何实现第二天上班开机前把产量存入寄存器,并显示在触摸屏。
2、当天产量实时显示.
3、通过PLC的函数运算功能,用触摸屏显示分别显示出周、月的平均产量,最高/低产量日期和数量。
4、对日期产量的曲线图显示到触摸屏上?
谢谢各位大侠的提示。。。!

网友A:
什么牌子的触摸屏,直接问他们好了、

网友B:
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显示窗口和一个输入窗口就OK了,每天一开机就可以显示昨天停机之前的数据,也可以通过输入窗口输入别的数据,将两个窗口的软元件设置为D寄存器。又简单又方便。
绿色的微笑

网友C:
运算在PLC里面做,数据存储到掉电记忆寄存器里,不管你是什么触摸屏,把触摸屏里要显示的数据和PLC里的寄存局对应连接通讯即可。

网友D:
我也不清楚学习学习

网友E:
要那样嘛可以用配方的方式就可以了,就算PLC没了还可以继续显示计数的数量

网友F:
你可以把每日产量记录在plc的停电保持寄存器里,进入第二天把前一天的数据移入下一个寄存器里。这样你想要记录多少都可以,当然触摸屏里显示的是当日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