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1):
1、我目前手上有份程序,它有OB1,OB82,OB100,OB101,OB122,第一个问题,这个程序是一个矿井提升机的程序,它为什么要有这些块。。。选这些块的理由是什么!
2、我重新建了一个项目,打开我建的0882块,里面的临时变量如图1所示,第一个是OB82_EV_CLASS,然后是OB82_FLT_ID,这个到是很正常。
而我手上的这份矿井提升机的程序里面,打开OB82块,里面的临时变量如图2所示,第一个是temp0,但是我请教给我们做项目的工程师,他说没有编辑过。但是没有编辑过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呢。

网友A:
1、因为这些称作为组织块,在三菱系列中也可以叫做系统中断。比如OB100,该组织块中的程序仅在上电第一周期内运行,因此作为初始化使用,OB101作为热启动,仅在300高端机型与400系列中有效。
2、因为西门子的符号表不随程序下载,因此上载后均已TEMP进行变量的替代。

Good Luck~

网友B:
发个如何使用OB组织块的PDF文档给你参考参考,里边有详细说明。
附件: 如何使用OB组织块.rar (1746 K) 下载次数: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