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1):
就要毕业了,以后想朝这方面发展!现在在一个公司实习,他们所用的都是西门子系列的产品,我现在只是在办公室没事做,也做不了什么,给了几个项目资料,但看的一头雾水,以前只了解了一下三菱FX系列PLC,相当于零基础。现在所要学的包括S7-200、S7-300、S7-400、WinCC、WinCC flexible 2008。我是穷学生,没钱去参加那种要钱的培训,只是在现在实习的公司能接触一下一些项目资料,但实习还剩下10几天而已。各位大佬有什么建议?能使我这种新人快速入门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300与400l类似,因此只学一种即可,300学会的话,那么如果学的够透,那么200也只是2小时熟悉上手而已。

Wincc与Flexible类似,因此总结下来,你只要学习:

Wincc,S7-300

在S7-300中的编程体系:梯形图,语句表,功能块,结构文本,顺序功能和HI顺序功能和连续功能编程这几种。
因为功能块方式在实际应用不广泛,因此基于这个方式的功能块,与连续功能你可以不用看了。而顺序功能与HI顺序功能也用的人不多,因此也不用看了。

结构文本编程基于Pascal语言,如果你这方面还可以的话,可以稍微翻翻,这样你吹出去的牛B可以像一点。

语句表不是短时间能搞懂的,不要将时间浪费在语句表。

梯形图可以去仔细看看,一般不是很笨的话,3天可以编写非常基础的程序。

至此,你有7天的时间。

Wincc中通讯的设定可以看看,花1天时间。
然后是组态,花1天时间。

你还剩下5天。

然后做一天的练习。

你还剩下4天。

尝试编写一些小程序,并做联机。

这样你还剩下3天。

了解 一下做项目怎么做的过程,已经流程是怎么样的,这和烧菜泡妞性质差不多。

你还剩下2天。

和父母谈一谈,考虑一下找不到工作的生活问题。

最后一天,放松一下。

这样,10天后可以上手了。

是个面试官都知道,不能对中国的大学生要求太高。

是个玩西门子的都知道,西门子的东西在10天内上手是万万不能的。

楼主:
多谢多谢!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