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1):
        最近我公司的一条新的生产线调试,在调试中发现一个问题:两台160KW的绕线凉电机的控制柜上的电流指示用的是500/5的电流互感器,电流表是的500/5的6L2,互感器有两相两个,电流表一个在柜的盘面上,另外一个在现场(远程20米),现场的电流信号还需要供给PLC用的电流变送器用,电流变送器再经过模拟量模块来输入给PLC用的变量。原来的两个互感器是并在一起的,两块电流表是串在一起的,厂家的设计可能是防止互感器中的一个会出现故障吧!所以两个并在一起,起动时两个电流表显示的最大值为200-250A,明显不对。经过分析后,重新接线,一个互感器各接一个电流表。接线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盘,面表的显示与现场测量的值基本一致,但是远程表显示的只有实际值的80%,互感器更换后,故障依旧,因为必须取电流作为电机控制的参数,所以现场的电流值必须准确,所以问题不解决现场的自动控制无法实现,只能手动操作。
         很奇怪的问题,后来经过分析,我个人认为是放电缆时的失误造成的,当时没人相信啊!我只能自我处理,从互感器单独放一根两芯线到现灾场使用,结果问题马上解决。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放电缆时是我公司电工自己放的,所有动力电缆全部用钢管套上,且所有的控制电缆信号电缆全部集中在几个钢管中,由于钢管穿过电缆的时候,钢管也相当于一个互感器,也送到现场的电流信号也是小电流信号,所以造成信号可能相互低消,造成了显示的电流值明显偏小。

         这是一个调试经验,说给大家听听,希望对大家有用。
绿色的微笑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只能通过所测的电缆,通过信号线,其他的东西,坑定会有所变化的

网友B:
钢管穿过电缆的时候,钢管也相当于一个互感器,好像理解不通,
只有三相线不穿同一钢管是不允许的,会产生互感,估价是放的信号线接触不良

网友C: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放电缆时是我公司电工自己放的,所有动力电缆全部用钢管套上,且所有的控制电缆信号电缆全部集中在几个钢管中,由于钢管穿过电缆的时候,钢管也相当于一个互感器,也送到现场的电流信号也是小电流信号,所以造成信号可能相互低消,造成了显示的电流值明显偏小。

上面说法不对钢管是不允许穿一根线,如果同时穿两根以上是不会和钢管产生感应的,问题应该出在干扰上可能你互感器的西安和大功率动力线穿在一起了

网友D(2012-02-06):
同意二楼的说法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