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用相对定位控制好还是绝对定位好呢?

楼主(2011-11-11):
请问,三菱伺服电机用相对定位控制好一些呢,还是用绝对定位控制好呢,我知道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是什么意思,但是不知道用哪种控制方式精度高一些,编程更简单易懂一些,O(∩_∩)O谢谢!(*^__^*) 嘻嘻……
Stronger

网友A:
这个我也想知道 平时用都没什么讲究 求高手解答

网友B:
从走的精度来说 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不用参考点的 如定角度分度等 用相对位置好处理些。
如果非定长定位置还是绝对位置好编程。
机械来说 绝对位置可以省掉个回原点开关

网友C:
那要看你做的运动繁琐还是简单呢,比如说只是在原点两边来回动作的话,或者每一个动作都要回到原点的话,那当然用绝对的好点了啊 ,如果是一直离开原点的话,那就一直用相对的好点吧!

网友D:
看需要情況而定,用相对定位控制好还是绝对定位.

楼主:
O(∩_∩)O谢谢各位的解答,(*^__^*) 嘻嘻……
Stronger

网友E:
绝对好点吧,至少可以省略回原点

网友A:
请教下绝对为什么比相对要少个回原点开关? 最好能举个例子

网友F:
精度都一样,主要是根据具体的机械加工来选择用绝对定位或是相对定位。比如说:在多段变速加工,且要求可设定每段加工参数时。用相对定位就好编程一些。

网友G:
同意8楼

网友H:
同意8楼的看法,不过好像绝对定位如果在停电后机械部分变动后,找原位好像不方便

网友I:
精度都一样,主要是根据具体的机械加工来选择用绝对定位或是相对定位。比如说:在多段变速加工,且要求可设定每段加工参数时。用相对定位就好编程一些。这个可以自己定!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啦!
Stro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