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干扰

楼主(2011-11-11):
大家讨论下PLC干扰的问题,怎么处理啊

网友A:
干扰PLC正常工作的原因很多,如电磁干扰,高低频干扰等,解决的方法:一是在安装PLC时远离有干扰的设备(电磁开关,变频器,电动机,电抗器等设备),二是用屏蔽线,三是用金属孔板制作一个屏蔽合子将PLC装起来,然后屏蔽盒子接地。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网友B:
学习了,好,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