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输出转矩怎么测,电机的转速怎么测

楼主(2011-11-11):
电机的输出转矩怎么测,电机的转速怎么测
用些什么仪器及方法,请师傅们教导了````

网友A:
扭矩怎么测没试过,转速用速度计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pengzi99)

网友B:
电机厂有测试台,要是方便的话去那里测试一下,在江浙地区小电机厂不计其数。
下载积分:+2(pengzi99)

网友C:
有一种仪器是专门测试电机扭矩等之类的,一般出售电机的地方都有,你可以带到供应商那边去测试
下载积分:+2(pengzi99)

楼主:
那个速度计怎么用,还有测转矩的东东叫什么名称啊,要买的话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话,那不好开口啊

网友D:
转矩用扭力传感器呀,以前我们厂做过电机测试的机器

网友E:
好像北京三晶有此类的测试仪

网友F:
转矩真不知怎样测量

网友G:
转矩是力度,以计算,转速有测速表,测速表分外挂式,电压式

网友H:
测电机的扭矩和转数,空载转数直接用转数仪就可以了,有机械的也有光电的。
测扭矩在电机负载转轴上装上扭矩传感器就可以了,一般都试扭矩转速传感器。
最简单的就是用压力传感器,采集信号后计算出扭矩也可以。因为扭矩转数传感器太贵了,一直用压力传感器做采集。
下载积分:+2(pengzi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