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运行频率跟输出的速度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11-11):
电动机的运行频率跟输出的速度有什么关系
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说明电机运行频率与功率及转速的关系,它们之间是成正比不`?

网友A:
是正比的,变频器的手册上有这个线性图表的。

网友B: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上面有的

网友C:
我这么理解 赫兹数*60/电机极对数* (1-转差率)= ? rpm

网友D:
当然有关系,电机旋转原理???

网友E:
频率*时间秒除以电机极对数为同步转速

网友F:
频率和速度成正比关系,

网友G:
在百随便可以找到你想了解的内容啊,理解也很详细

网友H:
同意6楼

网友I:
电动机的很多种哦

网友J:
六楼说的很详细了,楼主应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