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1):
双向电磁阀是不是需要两个输出点分别控制
而单向电磁阀只需一个输出点控制

网友A:
也可以使用一个输出点,利用中间继电器触点(不是开就是关),关键你的看你要控制什么,一般会使用两个输出点来控制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双线圈的用两个输出点控制,但是一个点也可以控制双线圈的,不过需要通过继电器转换

网友C:
继电器转换可以节省一个PLC输出点但是存在误动作的可能,还是用两个点控制比较好

网友D:
还是用两个点来控制比较放心啦。

网友E:
电磁阀有三位和二位,三位阀是二个电磁线圈,二位阀是一个线圈。
同样作进出动作,如不必有中间停留状态,只是非进即出,非出即进,则使用二位阀,PLC一点输出即可。
如要求有中间停留状态,则必用三位阀,有二个电磁线圈,PLC必须用二个点(进,出),都不吸就可停留在中间任意位置。
所以二个电磁线圈必须使用PLC二个点,不能节省,也不是可靠不可靠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磁阀有三位和二位,三位阀是二个电磁线圈,二位阀是一个线圈。
同样作进出动作,如不必有中间停留状态,只是非进即出,非出即进,则使用二位阀,PLC一点输出即可。
如要求有中间停留状态,则必用三位阀,有二个电磁线圈,PLC必须用二个点(进,出),都不吸就可停留在中间任意位置。
所以二个电磁线圈必须使用PLC二个点,不能节省,也不是可靠不可靠问题。

问一下,如果两个线圈断电,但是气缸还是没有停留,而是继续之前的动作,是什么原因

网友G:
这要看你的阀是两位的,还是三位的,两位的可以只要一个线圈控制正向反向的,如果是三位的话,电磁阀有两个线圈来控制正反向的,当然要两个输入点啊。
绿色的微笑
jxh668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如果两个线圈断电,但是气缸还是没有停留,而是继续之前的动作,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新装的是你的阀选错了

网友I:
要发挥它的作用必须要用两个输出点,如按1楼的做法,就失去了双线圈的意义(就没有了中间停止的作用),如果两个线圈断电,但是气缸还是没有停留,而是继续之前的动作,是因为气缸的另一个气室的空气已排完,而高压气室的压缩气还在继续膨胀所以还继续之前的动作,如要气缸不动那么必须气缸的两个气室推力要一样,你可试在气缸的两进气口加节流阀。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如有错误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J:
主要看怎么用法,一般双线圈的在液压阀的多,一般气动系统是不怎么喜欢用双线圈的气动阀,可能和成本关系.控制要求有关系

网友K:
两线圈都不供电还动,阀的溢流孔有问题,还得看你的液压系统本职结构而定,

网友L:
我认为还是用两个点吧‘

网友M:
同意5楼

网友N:
同意五楼 若是两个线圈都断电了 还是重复以前的动作 那就是阀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