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0n-40mr通电的问题

楼主(2011-11-11):
我有一台拆机下来的fx0n-40mr的PLC 问题是要通电很长时间才能是PLC内通电 通电后又需要几分钟才能是起RUN运行 我拆开看了 没发现什么有烧坏的地方 不知道是那里坏了 或是那个电容坏了 还请大家帮忙 指点一下 谢谢
新的问题出现了 24v能接通run 可是220v的不能不知道为什么了 还请大家帮忙了 谢谢

楼主:
在线等 不知道有人帮忙吗 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的起动电阻变得太大吧,或低压电解电容漏电

网友A:
电解电容有没有古爆的

楼主:
嗯 谢谢你
我刚才又看了 好像有一个小的蓝色的电容有点小开口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
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A:
你有视屏吗,加我QQ957822491我给你在视屏上看一下.或许能修复

楼主:
大家帮帮忙了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太触及专业了啊

网友B:
新的PLC问题表达不清楚,旧的PLC是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