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读不出程序

楼主(2011-11-11):
我的一台三菱FX3U PLC,可以读出PLC 参数,但读不出程序,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A:
LZ你是不是选项里没有勾选

楼主:
我用过两个软件,都读不出啊

网友B:
那是加密了吧?我记得加密了就这样

楼主:
设备厂商说他们没有加密的

网友C:
楼主的编程软件是什么版本?

楼主:
GX Developer8.52E
GX WORK2 1.31H

网友D:
现在都是8.86的了。安装一个再试一下吧。

网友E:
更新到
8.101 看看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F:
在哪?我帮你导程序出来! 1000大洋可以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G:
应该是加密了

网友H:
加密了,我就碰到过,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三菱PLC读不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