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编码器来测圈数

楼主(2011-11-11):
请大家指教如何用编码器来测圈数用三菱的PLC或者是台达的都行

网友A:
要把记数编码器接在高速计数口 即是 X1 用SPD指令读出

网友B:
SPD就搞定了

网友C:
k100是指1秒的脉冲数,存在D6,完后转算一下就知道路了

楼主:
谢谢,问题是我想用接近开关来实现脉冲数,但是它的速度是随时变化的,一会快一会慢,我的意思是转一圈就记录一圈,然后速度变化不影响圈数的准确性。。因一直没做过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D:
你讲的有多快哦?C235可以的

网友E:
做个齿盘 接近开关测齿盘
诚心诚意

网友F:
简单,一圈输入一个脉冲就可以,光电开关,编码器的Z相 都可以

QQ:84818626

网友G:
做一个齿盘,接近开关去测,就很正确了

网友H:
8楼的方法 简单实用

网友I:
不知道转速时多少,如果转速不高,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加计数器就能实现了。

网友J:
当然是用计数器来将编码器的转动圈数计下来,用传送指令将计数器的总数存在寄存器中,然后可以用各种换算指令进行换算,根据机械上面的距离圈数自己先算好,再用程序来计算,然后用命令再从寄存器中读出来。。如果有触摸屏的话最好了。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