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1-11-11):
plc是EH2,台达伺服电机回原点时碰到原点开关时,没有爬行动作,就停止了,怎么回事?DZRN K5000 K500 X10 Y0。碰到X10时就停止了,
DDRVA K50000 K5000 Y0 Y1,电机正转5转,当用DDRVA K0 K5000 Y0 Y1时,正常是反转5转的,可是还是正转,怎么回事啊!有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plc是EH2,台达伺服电机回原点时碰到原点开关时,没有爬行动作,就停止了,怎么回事?DZRN K5000 K500 X10 Y0。碰到X10时就停止了
是不是 x10常闭了 一碰到认为回原点完成了
DDRVA K50000 K5000 Y0 Y1,电机正转5转,当用DDRVA K0 K5000 Y0 Y1时,正常是反转5转的,可是还是正转,怎么回事啊!有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吗?
可能 伺服没有使用脉冲+方向 方式 或是 Y1配线问题

网友B(2012-10-10):
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的。。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请大侠你不吝赐教

网友C:
我也遇到搂主3这样的问题,是你用X10一接通就断开了dzrn这条指令,所以回原点没有完成,有应为DDRVA这条指令必须是检测x10由on到off才算是原点,所以DDRVA是绝对定位,没检测到原点所以就一直往前走。

网友D:
我也今天刚遇到碰到这个问题的。。不知你是怎么解决的,请大侠你不吝赐教 qq512436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