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1):
D11 是存放一个12字节的数字(显示电压)
D12是存放一个8字节的数字(显示电流)
D13是存放一个4字节的数字(工作状态)
D14是存放一个4字节的数字(错误代码)
共28字节
附件: 通信字节计数.zip (14 K) 下载次数:19

网友A:
MOV D0 K4M0

网友B:
DECO D0 M0 K6

网友C:
我的电脑看不清图标

网友D:
我看不懂楼主到底要这个程序做啥用,因为最后结果就是M0-M7,M10-M20,M22,M30-M37全部开或全部关,所以1楼和2楼的都不符合要求的

网友E:
楼主把控制要求发上来,我写一个试试看,改程序还不如让我帮你写一个。楼主的心思我猜不透。

网友F:
高手如云呀!!
郑重声明:本人资历有限,所作回答仅供参考,期待广泛交流

网友G:
你的X1口是接什么的??是不是接传感器啊/?是不是在记数?X2口是接什么?说明一下

网友H:
看不清楚

网友I:
一个烦烦的程序,估计是楼主刚学比较指令,拿来试试而尔。

网友J:
星期一上班我再用PLC试一下,这程序D1~D28你要分别先填入1~28的数据,否则M0~M28不能保持输出。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星期一上班我再用PLC试一下,这程序D1~D28你要分别先填入1~28的数据,否则M0~M28不能保持输出。   [attachment=74285]

    楼上的老兄你用三菱的代替楼主的台达,它们不太通用要转换啊!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K:
楼主的程序不但可简化,还有点小毛病。
[ < D0 k28 } 应改为 [ <= D0 K28 ],否则当 D0=K28 时,D0 既不会加1,也不能复位到 K1,程序死了。
在 SET 和 RST 后的 M0-M37 前后不一致,另外可以连续为什么不连续?
按台达编了个,输出的 M1-M28 对应 D0 的 K1-K28,供参考。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L:
都是高手

网友M:
图片看不清呀。不知道是那种PLC

楼主:
是台达PLC写的

网友I:
如果你把同一个比较电路用在SET和RST指令就会省100多步。

楼主:
烦请各位大大帮忙简化啊,小弟在此跪谢了

楼主:
烦请各位大大帮忙简化,小弟在此跪谢了。

网友N:
楼主的程序存在先天性缺陷。
一帆风顺

楼主:
各位大大能否帮小弟简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