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控制机架运转精确定位求助

楼主(2011-11-11):
各位工友,现有个变频电机控制的机架需要控制,如图,要求
1.不使用编码器,2.能实现精确定位。
大家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案没有?能分享下不?
工控组态

网友A:
不用编码器不肯精确定位!

网友B:
精确到多少

网友C:
如果想精确到丝级的有点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精确到丝级的有点难
不用说丝级,就是毫米级难度也不小啊!

网友E:
请问你的传动用什么方式?比如传动变速器;传动带什么方式?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用编码器的。

网友F:
这个主要是看用什么传动,如果是通过减速器用丝杆的话,可以控制到5MM内。

网友G:
我做过和楼主差不多的,还是用了编码器,不用编码器实在不好掌控

网友H:
不用编码器,若是固定两点间移动,应可以做得到.

网友I:
对接式光点开关

网友J:
要用编码器,像自动切纸机里面用的就是变频器带编码器控制推纸器的运行距离的

网友K:
这个用行程开关可以啦,要求也不用很精确的,只要不要过冲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L:
要想精度高,不用编码器还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传动方式是丝杠传动的且减速比大的话还是可以到mm级的,如果是皮带传动,或者链条传动的话就不好控制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M:
不知道楼主的精度和速度各是多少了,只考虑精度的话,在结构上降低速度还是可以做到的了。
电控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