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的输出DB1.DBD 6内部输出数对怎么到屏上就不对

楼主(2011-11-11):
300的输出DB1.DBD 6内部输出数对怎么到屏上就不对,还有模拟器显示数也不对,但监控的数据是正确的。怎么想不通呀
还有第二个程序,MD2。MD3输出在监控显示都是正确的数,但模拟器里的数就不一样,还有在触摸屏也无法正确显示监控数据里MD2.MD3的数据。有点不明白。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16进制和10进制的问题,用BCD指令转换之后再监控。

网友B:
你的地址出问题了,md是双字地址以4的倍数定义不会出错,你的第二段MD2和MD3有冲突的。

网友C:
估计数据块弄错了

网友D:
MD2和MD3的地址有冲突,要注意的

网友E:
地址有冲突,D是4字节的,注意,要不你让这些数据都离得远点,比如,MD4,MD20,这样就不会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