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松下PLC

楼主(2011-11-12):
我写了个松下FP1的PLC程序,请各位高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ST X 0 STX2 CT100 K20,当计数器值到达后,如果复位点一直开,那么计数器就不能复位只是停止输出,复位点断开后计数器值还是0,如果改成X2的前沿微分就正常了,请高手们看看是为什么?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复啊?

网友A:
复位端置1后,使CT100输出复位(OFF),同时计数值清零,复位端必须OFF后才能正常计数。
X2 OFF 后,X0 输入才能计数。所以复位端只需脉冲即可复位,如ON则复位清零且封锁计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