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B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1-11-12):
不同的编程线需装各自的USB驱动,电脑中可同时装多少个驱动程序?COM口如何分配?谢谢

网友A:
驱动程序无限制,USB驱动成功后会在硬件里显示成COM2-X,用时要在软件通信选项中设置好。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