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2):
            这是一个电缆厂收线机的程序,plc是cpm1a的,加一个模拟量模块。程序是现场上载上来的,在0.00上接了个收线线电机负载轴上的编码器的计数脉冲,模拟量只用了一个输出,给排线机的变频器频率的。程序里有些运算。我看不懂的地方在程序的95步,不知道程序里的CNT0和CNT2是怎么计数的,特此请教。顺便问下模拟量输出的数字范围是多少?程序在附件里
     程序截图
描述:程序
附件: 电缆收线机程序.rar (4 K) 下载次数:257

网友A:
程序中不一定每行都有效程序,可能是无意义程序行

楼主:
引用:程序中不一定每行都有效程序,可能是无意义程序行
回复: 程序在现场监控的时候CNT0和CNT2里面的数字是在变化的,但就是找不到这两个计数器的输出在哪里。我敢肯定这两个计数器的当前值肯定与程序是有关系的。

网友B:
当计数器C0的当前值等于100的时候,传送计数器C2的当前值到寄存器DM9中。

网友C:
老兄:输入输出点都没标注,很难看懂的

楼主:
程序没有标注,但是我想请教的是程序中cnt2是怎么计数的。在程序中找不到cnt2的输出线圈在哪里

网友D:
程序传上来。

网友E:
晕,程序第99行不就是CNTR2吗

网友F:
CNT2是0.02S的计时器。大于3000自动复位。

网友G:
CNTR可逆计数器减计数端用常通怎么可能计数呢?这里应该有错。
因为加法、减法双方同时为ON是不进行计数的
(程序在现场监控的时候CNT0和CNT2里面的数字是在变化的,但就是找不到这两个计数器的输出在哪里。我敢肯定这两个计数器的当前值肯定与程序是有关系的。)难道这是另类用法?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需要知道它的输出在哪里,因为这里不是用它的输出点,而是在跟0000的接通作比较。他要的是0000接通100次CNTR2所接通的次数

网友G:
看到最后是成了TIM30、TIM31的定时值,但是DM855传送给12,而整个程序也没有见12在哪里,是不是这不是完整的程序?

网友H:
CNT0在91条,CNT2在99条,CNT2是和0.02秒脉冲做的计时器,CNT0计0.00的数。95条MOV CNT2 DM9将CNT2的数移动到DM9,91-99条的意思时,0.00计数100次,用的时间CNT2,并保持到DM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