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1-11-12):
请教:怎样将一个存储器的值(比如VW1000),在60秒内从0到平滑的变化到32000?

网友A:
你可以用加法的。你算一下如果要求很平滑的话可以用毫秒的脉冲来加的,也就是说多少毫秒加多少。具体你可以改里面的数字。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用毫秒级的定时器,如果扫描时间长的话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可不可以帮到你

网友B:
怕受扫描周期影响的话就用定时中断来做!具体方法请参照系统手册SMB34和SMB35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