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2):
伺服驱动器位置控制时,有两对脉冲输入端口,PULS和SIGN,这两对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正轉反轉脈衝信號入端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正交脉冲,脉冲加方向,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了,具体是哪个可以设置伺服参数

网友C:
前者是脉冲的单词,后者是方向的单词,其实就是伺服控制的输入端,你可以选择脉冲加方向,那么方向单词就是指方向。如果选择AB相脉冲那么方向的单词就是B相脉冲输入端,看你选择那种脉冲输入方式。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者是脉冲的单词,后者是方向的单词,其实就是伺服控制的输入端,你可以选择脉冲加方向,那么方向单词就是指方向。如果选择AB相脉冲那么方向的单词就是B相脉冲输入端,看你选择那种脉冲输入方式。

大概明白了,就相当于在PLC里面输出一个点来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