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传送

楼主(2011-11-12):
我刚接触欧姆龙NT631C-ST152-EV2系列触摸屏,软件已下载,在把触摸屏的画面读到电脑里应该是选上载还是下载?

网友A:
选上载。电脑和触摸屏或者PLC连接,电脑是上位机。

网友B:
和版主的一样。选上载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软件中有一个NT-Series System Installer程序,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是不是在安装新屏的时候必须往里写。

网友C:
上载,往屏里写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