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淋房程式

楼主(2011-11-12):
我要做一个风淋房有没有好的程式

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现在是什么样的硬件配置?这些都没有,给了程序也没有用。

网友B:
是不是无尘室 进门的那种 开门人进去 关门往前走同时自锁、 喷淋启动 时间到达后开门结束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是的就是二楼说的那种

网友C:
什么事风淋房???

网友D:
我们也是无尘室,前两个月安装了风淋。不过风淋吹风,自锁这些功能在风淋厂家做好的时候都已经有了的,只不过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安装完成进行测试,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后来出过一个小问题,检测门是否关闭的磁性开关失灵了。维修师傅来更换过开关就好了,到现在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听那个师傅说,风淋里面就是用一些中间继电器和延时继电器控制的,比较稳定。如果用PLC来控制会更好,成本会比较高,但有些可能根据场合的不同,会选用PLC控制。PLC控制会使外部电路简化很多。

网友E:
PLC应该好做到,性能更可靠。

网友F:
認同5樓

网友G:
我用PLC编写了个 ^_^

网友H:
看看。前段时间我们车间也装了一个,效果一般般,借鉴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