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三菱伺服设置软件SETUP154EC

楼主(2011-11-12):
我是一个三菱PLC爱好者,在个人电脑上运行三菱伺服设置软件SETUP154C时,出现(端口无法打开,请在系统画面设置其它端口),是为什么,望同仁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电脑有串口么?

楼主:
没有啊,只有USB接口

网友A:
找个有串口的电脑打开就行了。你如果连接伺服驱动器的话,会提示你无法通讯连接。如果没有硬件连接。